两台CP1H/CJ1M/CP1L使用PCLink通信,如何操作?

楼主(2017-06-04):
① 检查串口的模式设置,设置为PCLink模式,DIP4(串口1)或者是DIP5(串口2)开关设置为Off;
② 检查串口的通信电缆制作是否正确;
使用232口接线
PLC PLC
2 3
3 2
9 9
两边接口4,5短接
③ CP1H串口分别设置为PC Link,主从站模式;
④ 选项-传送到PLC,相应的DIP的4号开关(串口1)置 Off,DIP的5号开关(串口2)设置为Off;
⑤ 检查地址交换的地址,是固定的地址从3100通道到3189通道。

网友A(2017-10-23):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B(2019-05-06):
数据量大,有什么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