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怎么解锁

楼主(2017-06-04):
面板改不了参数,是不是锁住了,解锁怎么解

网友A:
PLC技术军团回答

市面常用的三垦变频器

VM05型  此款停产

代码CD96

VM06型 使用中

代码F16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技术军团回答市面常用的三垦变频器VM05型  此款停产代码CD96VM06型 使用中代码F1603

请问用面板看直流母线电压怎么看。输入1603就报欠压

网友A:
百度找份说明书  看看

网友B:
    一楼做了一些解说,

     然后再百度找份说明书  看看基本就会了

网友C:
手机板‘工控网’里有37种变频器解锁密码,快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