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1的计数器怎么保持掉电不清零

楼主(2017-06-05):
在CPU中怎么做才能让计数器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掉电再上电的时候保持之前数值并继续计数;CPU的工作时间为每月4-7次或一两个月4-7次。

网友A:
你知道吗。每个高速计数器初始化的时候都有一个叫做当前值的smdxx。这意味着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是人为地程序控制的,每次初始化就设定成这个值。你想要多少都可以。那就是说……你说呢?

你需要尽快把高计的HCx记录到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做停电保持,然后下次通电初始化的时候把高计的当前值……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