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电流模拟量监测

楼主(2017-06-05):
手头在做一个涉及利用电机电流检测做模拟量控制的项目,

采用电机为250W的一款电机,搭配同品牌减速机

在测试中发现

电机在较为连续的启停控制中

监测到的启动时电流模拟量较为稳定,80左右;

但是在电机停止较长时间,如半天或者一天或者更长之后

再次启动电机时

检测到的启动电流模拟量明显过大,110左右,比连续起停控制是大了30%左右

运行一段时间(1分钟左右)后,电流区域稳定,再次启动电机,启动时检测到的模拟量降低到80;

由于要采集启动后的电流作为控制基准,

因此长期停止后的初次启动电流过大会影响整个设备的基准值采集,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克服这个问题,

把马达的功率增大可以嘛,

请各位指教。

(由于设备对时间由要求,因此例如每次启动都过一分钟再采集模拟量基准的办法是不可行的,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A:
电流大一些是由于减速机的润滑还没有建立起来,负载会重些,外界温度变化对减速机润滑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楼主:
有点道理,这点之前还真没考虑到,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尽量减少润滑变化对负载的影响么?目前减速机的润滑油剩的不多了、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一些是由于减速机的润滑还没有建立起来,负载会重些...

网友B(2017-07-15):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