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17-06-05):
西门子V10变频器,上电后面板无任何显示,变频器也无反应,可能是哪出问题了?两台变频器一样的现象。

网友A:
首先你得确定你上的电,有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确定你上的电,有没有电压

量过了,电压正常

网友B:
电源电路有问题,检查有无打火,检查启动电容,开关管

网友C:
测一下直流回路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