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管穿线及配线注意事项

楼主(2017-06-05):
    穿线就是把绝缘导体由配电箱穿过配线管接到用电设备上去的工作,为了不损伤导线,穿线前应用气吹或者擦布将导管内清扫干净,然后吹入滑石粉,并将端部安上防护套即可穿线。

     导线穿管一般用钢丝引入,当管路较长或者弯头较多的时候,应一端有人接线,另一端有人送线,而且两人动作要协调,穿入馆内的导线应平行,不要相互缠绕。

     为了使穿在导管内的线路安全可靠地工作,凡是同一回路的导线必须穿在同一根管内,而不同电压的回路,禁止同管敷设,管内导线不许有接头。

配线注意事项:在具体进行线管配线时,应注意下列各项:.

  1. 穿管导线的绝缘强度不应低于500V,导线最小截面规定为铜芯线1mm2,铝芯线2.5mm2

  2. 线管内导线不准有接头,也不准穿入绝缘破损后经过包扎恢复绝缘的导线;

  3. 管内导线一般不得超过10根,不同电压或不同电度表的导线不得穿在同一根线管内,但一台电动机包括控制和信号回路的所有导线,及同一台设备的多台电动机的线路,允许穿在同一根线管内。

  4. 除直流回路导线和接地线外,不得在钢管内穿单根导线;

  5. 线管转弯时,应采用弯曲线管的方法,不宜采用制成品的月亮弯,以免造成管口连接处过多;

  6. 线管线路应尽可能少转角或弯曲,因转角越多穿线就越困难。为便于穿线,规定当线管超过这些长度时,必须加装接线盒。无弯曲转角时,不超过45m;有一个弯曲转角时,不超过30m;有两个弯曲转角时,不超过20m;有三个弯曲转角时,不超过12m。

  7. 在混凝土内暗线敷设的线管,必须使用壁厚为3mm的电线管,当电线管的外径超过混凝土厚 度的1/3时,则不准将电线管埋在混凝土内,以免影响混凝土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