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如何连接触摸屏

楼主(2017-06-06):
伺服电机1连驱动器,驱动器联触摸屏,当原点复位后,按A启动开关,电机1带动丝杆走100毫米,当走到100毫米时电机自动停下,由Plc给个信号给电磁阀让气缸推动普通电机上升,此时气缸上升到位B开关导通,让控制气缸电磁阀断电下降,下降到位假设C开关导通,伺服电机带动丝杆又往前行走100毫米,如此往复,其中这100毫米长度可在触摸屏上设定任意数字。各位大师,用三菱的plc帮我写个程序让我学学啊,谢谢!!

楼主:
伺服电机1连驱动器,驱动器联触摸屏,当原点复位后,按A启动开关,电机1带动丝杆走100毫米,当走到100毫米时电机自动停下,由Plc给个信号给电磁阀让气缸推动普通电机上升,此时气缸上升到位B开关导通,让控制气缸电磁阀断电下降,下降到位假设C开关导通,伺服电机带动丝杆又往前行走100毫米,如此往复,其中这100毫米长度可在触摸屏上设定任意数字。大师,用三菱的plc帮我写个程序让我学学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