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用变频器驱动三相变压器?

楼主(2017-06-06):
是否可以用变频器驱动三相变压器,来充当三相电源使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没意义吧,变频器是变频变压的,变压器是变压不变频的,变频出来的电压给什么设备提供电源呢,要是工频设备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个人意见,探讨一下

网友B:
不能直接驱动变压器,因为变频器含有大量高次谐波,变压器漏磁通小,所以变压器容易发热。假如需要变频器直接拖动变压器,需要滤波成接近正弦波。或者象高压变频器那样阶梯电压叠加。

网友C(2018-08-17):
变频器升压到基频后就升不上去, 变压器可以升压,但要考虑变压器散热

网友D:
变频器说明都已经明确说明输出端不准接什么装置。

楼主(2022-04-01):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驱动变压器,因为变频器含有大量高次谐波,变压器漏磁通小,所以变压器容易发热。假如需要变频器直接拖动变压器,需要滤波成接近正弦波。或者象高压变频器那样阶梯电压叠加。

感谢分享~~~~~~···.

网友E:
是否可以用变频器驱动三相变压器,来充当三相电源使用?--意义何在?变频器上端接一个电源,然后输出接变压器?节能?不可能的,多一级负载就多一级能耗!

网友F(2022-08-30):
学习高手的经验、

网友G:
2017年的帖,我怎么没注意。

多年前我就用这种办法在家调试三相设备。

家里没三相电源,我手里有单相变频器,可以输出三相220V,在调试需要使用三相380V电源的设备时,必须要220V/380V。正好手里有一台380/220伺服变压器,这样单相变频器-三相220V-三相变压器-220/380,驱动个小电机没问题。

为什么说变频器不能接变压器?变压器负载特性与电动机有什么差别?变压器不能承受谐波,电动机就能吗?请不要想当然处理问题,要从理论和实践去分析、去试验。

楼主(2022-11-02):
引用 网友G:
2017年的帖,我怎么没注意。多年前我就用这种办法在家调试三相设备。家里没三相电源,我手里有单相变频器,可以输出三相220V,在调试需要使用三相380V电源的设备时,必须要220V/380V。正好手里...



感谢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G:
2017年的帖,我怎么没注意。多年前我就用这种办法在家调试三相设备。家里没三相电源,我手里有单相变频器,可以输出三相220V,在调试需要使用三相380V电源的设备时,必须要220V/380V。正好手里...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I:
可以驱动,维修电机的好多小公司,没有那么大的电网支持,会采用,380V低压变频器---升压变压器--高压侧接690V/1140/3300V--电机,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得设的长一些

网友J(2023-02-16):
轻载什么的,这样接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K:
论坛大神多学习了

网友L(2023-10-17):
引用 网友G:
2017年的帖,我怎么没注意。多年前我就用这种办法在家调试三相设备。家里没三相电源,我手里有单相变频器,可以输出三相220V,在调试需要使用三相380V电源的设备时,必须要220V/380V。正好手里有一台380/220伺服变压器,这样单相变频器-三相220V-三相变压器-220/380,驱动个小电机没问题。为什么说变频器不能接变压器?变压器负载特性与电动机有什么差别?变压器不能承受谐波,电动机就能吗?请不要想当然处理问题,要从理论和实践去分析、去试验。

主要是考虑变频器是否能承受得了

网友M:
可以的,我们以前在立达加弹机里面的220V电源,就是这么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