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夏季,如何保养变频器?

楼主(2017-06-06):
俗话说得好,“吃过五月棕,才把寒衣送”。端午节前后,全国大部分地域由南向北逐渐进入了火热的夏季。

图1-中国各地入夏推进过程

相信大家都知道变频器是调速和节能的利器,同时也知道在我国特色的工业化进程中,因大部分企业生产条件有限,即使作为新型科技产品的变频器,也多被安装和工作在高温、高湿、多粉尘、多腐蚀性气体及有振动的环境中。炎炎夏日,对这些变频器来说,安全稳定运行绝对是一个考验。

图2-某企业生产环境一角

当然,对变频器如果使用合理、维护得当,则能延长其使用寿命,并减小因突然故障造成的生产损失。

我们来看看整体环境对变频器有哪些影响,以及如何进行优化改进。

环境温度

夏季炎热人难耐,变频器同样也是惧热的。高温影响有两个方面。

1、影响散热:

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类大功率电力电子装置,会发热,当环境温度过高,就会影响其散热能力。变频器正常使用环境温度一般为-10~+40℃。温度超过40℃以后,对变频器应降额使用。每升高1℃,要降额4%。

2、影响寿命:

变频器内部有各种半导体元器件、集成电路、电解电容等,它们的工作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受工作环境温度影响很大。一般来说,当环境温度在40℃以上,变频器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长期运行有可能导致使用年限减半或更多。

图3-电路板红外线测温图

为保证变频器能够在正常环境温度下工作,其环境温度应根据说明书要求。必要时采用如下措施:

1.加强通风,安装空调系统。

2.定期除尘,清洗过滤网,检查冷却风扇运行状况。

3.检修周边设备,如风机、空调。

4.调整负荷分配,比如调班生产,避免在厂房环境极端高温时设备负荷过大。

5.避免日光或其他热源的辐射,比如在机房外墙安装反射板减小辐射量。

环境湿度

夏季往往同时也是雨季,空气湿度高,甚至还可能有雨淋、水浸和洪灾。当空气相对湿度大于65%时,任何固体表面均附着一层薄薄的水膜,随着空气湿度的增加,水膜厚度增加。这层水膜的存在会造成各种不利影响。对于变频器来说,有以下影响:

1、变频器自身影响

内部有些部位如有粉尘积聚,就容易因此受潮。这些受潮部位再加上高电压时,有击穿打火的可能;并且在电泳现象作用下有的部件会加快腐蚀生锈。

2、周边设备相互影响

受潮的电动机绝缘下降、电缆进水损坏等,上电或运行就有可能造成击穿,也使变频器受到损坏。

图4-电机匝间短路损坏

应对措施:

1.加强安装防护,增加防雨措施。

2.改善通风条件,必要时采用除湿装置或吸湿剂进行除湿;

3.上电运行前检查好电机、电缆绝缘。

雷电

夏季也是多雷雨的季节,雷电引起的过电压和电网波动对电气设备有很大的不良影响。造成冲击电压的可能原因有(1)感应雷电。雷击或感应雷击形成的冲击电压,有时也会造成变频器的损坏。(2)电源系统操作影响,如真空断路器等的分断,短路开闭会产生较高的冲击电压。

图5-雷击图

常用防止过电压的措施如下:

1、加装浪涌吸收装置

通常需要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专用的防雷等吸收装置,这些器件一般是压敏电阻。

2、外围设备改进和操作方法

如真空断路器应增加RC浪涌吸收器。若变压器一次侧有真空断路器,应在控制时序上,保证真空断路器动作前先将变频器断开。

内外部器件检视

夏日来了,在保养时除了使变频器工作在正确的使用环境下,同时需要仔细对变频器及电源进出线进行“查颜观色”。

图6-配电柜检视

1.察看变频器内有无发热变色部位,水泥电阻有无开裂现象。

2.电解电容有无膨胀漏液防爆孔突出等现象。电解电容的寿命主要由加在其两端的直流电压和内部温度所决定。对于存在泵升电压的场合,根据泵升电压的强度和频次加装制动单元来抑制电解电容的两端直流电压的升高,所以变频器内部的温度对电解电容器的寿命起决定作用。

3.PCB板有无异常,有没有发热烧黄部位。

4.检查变频器电源进出线是否有区段性的色差,对无法观察的区段先断开电器设备的连接再用摇表测量其绝缘性能。

保养结束后,要恢复变频器的参数和接线,带电机3Hz低频运行1分钟,以确保变频器工作正常。

正确选型

选择一款散热设计优良的变频器产品,使用过程中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加上合理使用、维护得当,可以减小因突然故障造成的生产损失。

三晶电气最新推出的VM1000系列变频器,全系列体积比常见产品小至50~60%,高风量设计配合良好散热结构,0.75kW-7.5KW采用全铝壳散热底座,11kW以上全金属机身设计。

VM1000变频器相比过往产品有如下特点:

一、全系列采用功率模块,并结合高品质散热材料和工艺,环境可靠性大幅提高。

二、结构优化,尺寸小,风量集中且风量大,散热好。

三、小功率机型铸铝机架,大功率机型为全金属机架,外壳与风道一体化设计,高效散热容量大。

如此极致的设计,一定能让您清凉一夏!

图7-VM1000产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