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rexroth齿轮泵AZPF系列技术文章

楼主(2017-06-06):
rexroth齿轮泵轴磨损后的维修
rexroth齿轮泵中轴的磨损主要是因为轴两端与支撑滚针间的摩擦磨损,使轴径变小。rexroth齿轮泵如果是轻微磨损,可通过镀一层硬铬来加大此部位轴的直径尺寸,使轴得到修复。如果轴磨损严重,则应45钢或40cr钢重新制造,轴毛坯经粗、精车后,轴承部位要热处理, 硬度为hrc60-65,然后再经磨削,使轴承配合部位表面粗糙度 ra不大于0.32μm;轴的圆度和圆柱度允差为0.005mm;与齿轮配合部位按h7/h6、表面粗糙度ra应不大于0.63μm。

rexroth齿轮泵泵体磨损后的维修
rexroth齿轮泵体内表面磨损主要是吸油区段圆弧形工作面.如果出现轻微磨损,可用油石修磨去毛刺后使用。rexroth齿轮泵体是由铸铁铸造毛坯成型, 出现严重磨损时应更换新件。如果泵内齿轮两端面是用磨削修复, 则泵体宽度尺寸也要改变,与齿轮两端修磨去掉的尺寸相等,重新加工后的泵体两端面应达到图3所示的技术要求。
rexroth齿轮泵两端盖磨损之后的维修
rexroth齿轮泵的端盖用铸铁制造,出现磨损现象后,轻微的可在平板上研磨修平,磨损比较严重时应在平面磨床上磨削修平。修磨后的端盖与泵体配合连接的平面接触应不低于85%.平面度允差、端面对孔中心线的垂直度允差、rexroth齿轮泵两端面的平行度允差和两轴孔中心线的平行度允差均为o.olmm。磨削后的表面粗糙度ra应不大于1. 5μm。
rexroth齿轮泵用滚针轴承的维修更换
rexroth齿轮泵中零件维修后,轴承滚针应更换。对滚针要求是:全部滚针直径的尺寸误差不应超过0.003mm,长度允差为0.1mm,与轴配合间隙应在o.olmm左右;滚针装配时要按数量要求充满轴承壳内,滚针间要相互平行布置。

rexroth齿轮泵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rexroth齿轮泵的同时应该避免些什么?
rexroth齿轮泵适用于各个行业,输送的介质范围比较广泛,此齿轮泵具有结构牢固,安装方便,拆卸容易,保养简单,使用的流量均匀连续,磨损轻微,使用寿命长等等一些优点。
1、使用的过程中要经常加脂,润滑脂比较容易挥发,所以必须注意添换,rexroth齿轮泵其次保持好轴承处的清洁;
2、使用或者是使用完的情况下要把电动抽油泵放在比较干燥,没有腐蚀性,比较洁净的环境之中去;
3、rexroth齿轮泵在使用的过程中要经常检查并且维修,应该注意检查电动油桶查看里面的电源线;内接线,插头,开关是不是还能正常的使用;轴承的零部件是否有没有损坏的地方等等一些;
4、应保存好齿轮泵上的每一个零部件,在拆检齿轮泵的过程中,rexroth齿轮泵应该保存好每一个零部件,并且保持洁净;原装rexroth齿轮泵AZPF系列技术文章
AZPF-11-004RA01MB
AZPF-10-005RQR20MB 0510325016
AZPF-10-005RHO30MB
AZPF-10-008RQB20MB
AZPF-10-011RRR1MD006XX 0510525055
AZPF-10-011RQR12MB
AZPF-12-011RRR20MB 0510525019
AZPF-12-014RHO30KB 0510525075
AZPF-12-016RNT20MB 0510645004
AZPF-10-016RCB20MB 0510625022
AZPF-1X-016RRR20MB
AZPF-11-016RNL20KB
AZPF-10-019RRB01MB
AZPG-11-045RCB20MB 0510725017
AZPG-12-045RDC20KM+AZPF-12-004RNT20MB
AZPN-11-028RDC20MB
AZPN-11-025RDC07KB-S0023
AZPN-11-025RDC7KB-S0023 0510725104
AZPS-1X-004QR20MB
AZPS-11-008LNM1MB
AZPF-12/004RRR12MB R978711756
AZPF-10-008RQB20MB
AZPF-12/011RRR12MB 9510290018
AZPF-12/019LQR12MB
AZPF-12/019RRR12MB R978715420
AZPF-12/036RDC07MB (1PF2G3-30/038RD07MB)
AZPF-2X/028RRR12MB
Rexroth 0510525072 AZPF-1X-011RRR20KB-SO023
Rexroth 0510525019 AZPF-1X-011RRR20MB
Rexroth 0510525319 AZPF-1X-014LCB20MB
Rexroth 0510525325 AZPF-1X-014LRR20MB
Rexroth 0510525018 AZPF-1X-014RCB20MB
Rexroth 0510525020 AZPF-1X-014RRR20MB
Rexroth 0510625382 AZPF-1X-016LAB01MB
Rexroth 0510625329 AZPF-1X-016LRR20MB
Rexroth 0510625077 AZPF-1X-016RAB01MB
Rexroth 0510625028 AZPF-1X-016RRR20MB
Rexroth 0510625314 AZPF-1X-019LCB20MB
Rexroth 0510625330 AZPF-1X-019LRR20MB
Rexroth 0510725330 AZPF-1X-022LCB20MB
Rexroth 0510725361 AZPF-1X-022LRR20MB
Rexroth 0510725120 AZPF-1X-022RAB01MB
Rexroth 0510725030 AZPF-1X-022RCB20MB
Rexroth 0510725102 AZPF-1X-022RRR20KB-SO023
Rexroth 0510725077 AZPF-1X-022RRR20MB
Rexroth 0510900023 AZPFF-1X-016/011RCB2020MB
Rexroth 0510655003 AZPFF-1X-016/011RSA2020MB
Rexroth 0510765057 AZPFF-1X-022/016RRR2020KB-SO023
Rexroth 0510725059 AZPF1X022RQR12MB
Rexroth 0510525018 AZPF11014RCB20MB

网友A(2017-12-30):
感激感激,要了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