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位老师问题。

楼主(2017-06-06):
今天我们厂调试设备,由于PLC没有安装程序,要求手动操作各个设备运行,我短接中继的常开触点。能否损坏PLC?PLC的状态通电时和断电时。谢谢!

网友A:
你所说的应该是PLC输出控制信号给中继的线圈,然后中继的常开触点闭合再去控制下面的设备。这样的的话短接常开触点是不会烧坏PLC的,你再看图纸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应该是PLC输出控制信号给中继的线圈,然后中继...

谢谢老师。是你说的那样。就是不敢确认。我用的是施耐德的中继有强制短触点的那种。

网友B:
不会的,这个相当于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这个相当于隔离了

谢谢老师

网友C:
不会损坏,调试时plc里没有程序,说明你们调试的准备工作做的不够充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