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干扰

楼主(2017-06-06):
一开机伺服电机就开始运转,参数是位置控制?

楼主:
今天把24V电源盒另放一个地方就好了,安川抗干扰这么差吗?不能理解

网友A:
抗干扰和干扰能力都有EMC试验规定的。

很有可能是你的脉冲信号线的屏蔽有问题,你可以用示波器

看看伺服入口处的脉冲波形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把24V电源盒另放一个地方就好了,安川抗干扰这么差...

是安川伺服的干扰太强了 我不连滤波器 PLC通讯都会中断

网友A:
反过来也可以说,你的PLC没有达到抗干扰标准

网友C:
一般来说,交流伺服电机本身肯定是个大干扰源。但是在说干扰强不强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严格按照安川手册要求接线、布线了?是不是为了省钱、省事而减料偷工了?常见的有省变压器(用所谓电子变压器的)、省滤波器、省接地线、省屏蔽层、省布线距离等等。

网友A:
说实话,大陆市场上没有见过一个厂商是按照手册接线的,所以干扰问题很严重,能不能用就靠用户自己做主,

严格按照手册接线了,有干扰产生,才会是产品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大陆市场上没有见过一个厂商是按照手册接线的,所...

这就是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年的代价。

楼主:
我让大家干架了,在这里道声歉,其实我也用了上千台安川伺服,这种情况很少,只是想大家讨论一下怎样解决干扰问题,毕竟安川伺服稳定性好,精度也高,要是防潮就好了

网友C:
谈不到干架的程度吧。

我虽然不卖安川,但也是算是工业上电气部件技术支持的。太多时候用户不按照规格使用(甚至干本不关心规格是什么),然后抱怨有问题。最可爱的说法是“上次可以,这次不行,我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有问题”。可是诸位用户老大,您真的有把握(甚至是有能力去把握)这次和上次是一样的么?您自己觉得没有关系而疏忽了的细节,很多时候其实是导致问题的重点。而规范使用就根本没有这些问题。比如,过马路的时候,走地下通道就肯定不会被路上的车撞。您一定要在地面上横穿,那么保证不被撞到,就需要诸多的技巧以及运气。上次没有被撞到,这次被撞到了,这是马路的错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谈不到干架的程度吧。我虽然不卖安川,但也是算是工业上电...

说出了技术服务人员的真心,其实我们既是卖家也是买家,碰到有些现象,双方都要站在对方立场考虑一下。

网友D(2017-10-27):
是什么干扰啊,我们遇到的是电机干扰其它的

网友E:
抗干扰和干扰能力都有EMC试验规定的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波形就知道是不是干扰了

网友F(2018-02-23):
别动不动就把锅甩给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