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变频器主板绿灯闪烁面板不能显示

楼主(2017-06-06):
一台VFD-B,220V1.5KW变频器无显示,查模块,2842,开关管2717正常,25V680u电容鼓包,把这两个电容换掉后上电试机,cpu板绿灯一闪一闪的,面板数值也是一闪一闪的不能正常显示,后来把所有电容都换掉然后通电还是一样的故障.

   把CPU板换到其它机试又是好的,去掉cpu板后测5V,15V,各路驱动电压都正常,装cpu板后各路电压由小到大来回抖动,把2842和K2717换了还是一样.

求助各位师傅帮忙分析.

网友A:
上图呀,让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B:
M系列的我修好几台,

像你描述的问题,

应该负载有短路现象。

网友C:
电源块供电电容变质易造成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