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大品牌的问题你是否遇到过?

楼主(2017-06-07):
今天调试施耐德ATV61通过VW3316网卡与AB1756PLC进行以太网通讯,六台变频器中有5台通讯正常,一块报网卡内部故障,给客服打电话让用替换的方法判断是变频器问题还是网卡问题,用另一块网卡替换,结果又坏了一块网卡,每层卡件都检查了,插针没有弯曲短路的现象。网线没有短路,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变频器引起的网卡损坏。现在对进口品牌的产品开始失望了,去年项目中有就有一个软启动器用了几个月后报内部故障,必须返厂。

去年使用AB1769系列PLC的Modbus通讯模块时一直报与底板通讯故障,后来换了位置就好了。

一次用西门子300出现找不到后面模块的问题,搞了三天三夜,没整明白,最后把模块顺序调整了一下,原来是DI、DO、AI、AO的顺序,最后打破这种顺序才能算不报找不到模块的故障,可是柜内的线要重配。

某次用一个STEP7 200 EM235模块,模拟量输入跳动非常厉害,查了一个星期的干扰问题,最后发现是模块质量问题,替换了一个模块之后模拟信号非常稳定。

平时用魏德米勒继电器较多,一个工程上用1000多个,其中就有5、6个出现触点粘在一块的问题。魏德米勒那种15mm宽的继电器,指示灯跟线圈是分离的,更换线圈是不是觉得很麻烦。

用过万可双层弹簧端子的用户,有没有遇到插上顶层端子标记号后接线、拔线没法下手的问题。

花一万多买的AB的触摸屏只能接一个PLC,还有最多25个画面的限制,翻页的时候先是显示线条,然后才慢慢填充入颜色。

红狮有一款15寸的触摸屏,安装时要拧几十个螺丝。

今天这个帖子把很多厂家得罪了,希望不要被工控网除名。

楼主:
西门子1LE0001低压异步电机的温度检测接线盒的没有标识,与手册对不上,两台同样型号的电机,加热线在端子上的位置不一样。

楼主:
施耐德变频器里不带说明书、光盘文件,节省成本都到了这个 地步。

E+H、科隆的售后是不是很差劲。AB的技术支持还要收费是不是。

网友A:
反馈企业产品存在的问题,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提升产品的性能以及质量。

感谢楼主积极反馈各品牌某类产品,存在的问题,我们将一一反馈给企业。

不用担心被除名……

网友B:
很多大的牌子也有不好用的东西,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有缺憾别人才有竞争的机会和进步的空间嘛

网友C:
这个帖子好,,,角度有所创新~~~

网友D:
这是真正的高手,哈哈我反正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真正的高手,哈哈我反正是不行

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思齐,终有一日你会成为高手。

楼主:
看看这两台AB1783环网交换机用有几个月时间,一台有一个端口指示灯不亮,一台有两个指示灯不亮。现场总共有三十多台这样的交换机,我看用到明年还有几台指示灯是亮着的。

去年十月份调了30台AB1769-L33ER结果就有一台是坏的,最后只能返厂。都说AB是自控行业的贵族,只是找不出贵的理由,品质好还是服务好,用过的才知道。

楼主:
再看看红狮的产品,你买那么贵,怎么连模具都做不起了?

网友E:
哈哈哈。红狮这个有点搞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