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机使用步骤

楼主(2017-06-07):
实验室离心机(以下简称离心机)操作使用包括开机、放置分离样品和控制面板操作等步骤。

1、开机:

接通主电源,按电源开关,显示屏正常显示,制冷系统开始工作,表示已开机。

2、放置分离样品:

(1)转子应按规定的转速运转,不得超速、超重运转。

(2)打开离心机门盖,检查离心室内有无异物。

(3)使用带风罩的水平转子时,检查风罩内有无异物,离心管使用前擦拭干净,对应转子上的编号,按编号对号入座,挂稳离心管,检查离心管有无卡滞现象。将称重后的样品(称重误差应在范围内)放入离心管内,盖上上风罩盖。注意上风罩盖和下风罩的标识要对齐,确保转子和风罩的动平衡。

(4)使用角转子时,把转子盖拧下,将装有称重后样品(称重误差应在范围内)的离心管对称放入角转子内,拧紧转子盖。

(5)关好离心机门盖。

3、控制面板操作程序:

(1)设置相应转子号、转速、离心力、温度、时间和升降速档位。用上下翻页键选择液晶显示屏上相应选项,当光标移至选项参数时,用调节+或-键将其调整到所需参数,按确定键确认保存参数,按清除键取消,使用原参数。

选择的转子号必须对应即将运转的转子,设置的转速和离心力不得超过所对应的转子号的额定转速和离心力。

具有0~9档共10个升降速档位,0档最快,9档最慢。当使用容量较大的转子时,可选择慢点的档位。一般推荐选用4档。

选择液晶显示屏上“离心单位”,用调节+或-键可将其在转速和离心力之间进行转换。

离心机运行中不能设定和修改转子号、程序组、升降速档位,可修改转速、离心力、温度和时间。

(2)按启动键运行指示灯亮,转速或离心力开始上升直至稳定在所设定的数值上。转速、离心力显示值分别为转子的实际转速、实际离心力,温度显示值为离心室内的实际温度,时间显示值为剩余时间。

(3)具有按键友好提示功能。蜂鸣器一声长鸣表示一次有效按键,蜂鸣器两声短鸣表示无效按键。

(4)具有键盘锁定功能。当键盘锁定时,液晶显示屏显示“键盘锁定”,按键无效(清除键除外)。键盘锁定方式:同时按下调节+键和确定键。解除键盘锁定方式:同时按下调节-键和清除键。

(5)具有点动功能。按住启动键不松,即进入点动模式,按设定的参数运行。在点动过程,松开启动键,停止指示灯亮,转速或离心力开始下降,下降至0时表示已停机。

(6)具有10种自定义程序组存储功能。程序组设置方式:用上下翻页键选择“程序设置”,用调节+或-键将其调整到所需程序组,设置当前程序组下的转子号、转速、离心力、温度、时间和升降速档位,按确定键确认保存参数。当需要调用已设定的参数时,用上下翻页键选择“程序设置”,用调节+或-键将其调整到需要使用的程序组,调用相应的程序组即可。

(7)当时间递减为0或按停止键时,蜂鸣器报警,停止指示灯亮,转速或离心力开始下降,下降至0表示已停机,蜂鸣器报警长鸣30s后,可打开离心机门盖取出离心管。

当时间递减为0,下一次分离样品时,若不需要改变设定值,按启动键即可。

液晶显示屏转速未显示为0前,勿打开离心机门盖。

(8)当有超温、超速、不平衡、门盖未关好、运行中门盖打开、过流、过压、欠压、电机不转、通讯错误和系统错误故障时,液晶显示屏会显示故障信息,蜂鸣器长鸣。报警时,第一次按清除键可清除蜂鸣器鸣声。故障解决后,第二次按清除键可清除故障显示。

(9)当分离样品对温度有较高要求时,离心机应先预运行,离心室内达到设定温度后,再将分离样品放入离心机内进行分离。

(10)运行完毕,不使用时,关闭电源开关,拔下电源线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