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倍加福Profibus协议编码器接入Modbus网络

楼主(2017-06-07):
将倍加福Profibus协议编码器接入Modbus网络

1、需求

现有一只倍加福公司的Profibus协议绝对值编码器(PVM58N-011AGR0BN-1213),需要接入某轮胎制造厂的控制网络中。但现有的控制网络为Modbus协议,不能直接接入控制系统中,需要一个Profibus主站Modbus从站的网关,将编码器的Profibus协议转换为Modbus协议,最终接入工厂的控制网络中。

2、方案实施

PCTG-9013网关的使用和其他Profibus主站类似,先进行网络组态,然后将组态信息通过配置接口下载到PCTG-9013网关,之后组态信息就存储到网关的非易失性存储器里,断电后组态信息不丢失。

PCTG-9013网关上电后按照组态信息自主与倍加福编码器通信,这时可以使用03H04H10H Modbus功能码读取和写入数据到倍加福编码器。倍加福编码器的Profibus从站地址设置为3,在使用Modbus通信时其站地址也为3,就是说Profibus的从站地址即是与PCTG-9013进行Modbus通信的站地址。

3、结语

使用PCTG-9013网关完美的解决了Profibus从站设备接入Modbus网络的问题,使原有Modbus控制网络加入新型Profibus总线设备成为可能。

网友A(2017-07-09):
不错,很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B(2019-07-1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