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XA模拟量编程求助

楼主(2017-06-07):
最近碰到一个模拟量编程问题: 模拟量输入是一个真空计:0-5v 但是压力达不到零 厂家给的是:0.56v对应5E-08(就是0.00000005)压强P  5V对应0.01 压强P 不晓得咋个编程啊 求给位指点哈 其它没得啥子要求得 就是在屏上面显示真空压力就可以了

网友A(2017-07-15):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B:
把输入的模拟量数据进行数值转换(APR指令)后再进行输出显示。具体应用参照指令手册。

网友C(2018-01-0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TKS

网友D:
采用SCL指令进行转换

网友E(2018-02-25):


网友F(2021-09-13):
引用 ""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内容: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G(2022-02-02):
y=kx+b  算出系数,带入运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