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挤出机螺杆磨损、螺杆腐蚀的相关措施

楼主(2017-06-07):
    不同的塑料,因为其熔融的速度、熔融时吸收的热量、熔体粘度、吸水率、热稳定性等特性的差异,对于注塑机塑化螺杆的形状要求有很大区别。即使同一种塑料,因为制品不同,塑料所添加的阻燃剂、润滑剂、玻璃纤维、无机矿物质等改性剂及填充物不同、或者混色的要求、熔融均化的要求不同,未熔时的颗粒形状不同,都对螺杆有不同的要求。对于一般未加阻燃剂的塑料,使用普通通用螺杆就可以加工,只需要根据不同熔融粘度选用不同直径螺杆(大、中、小直径)即可。如果是性能较特殊的塑料(PA、PVC、CA、CP,热固性塑料等)、特殊制品(瓶坯、光学透镜、有色太阳镜片、PP-R管接头、液晶显示发光板等)或特殊颗粒形状(粉状、片状)的塑料,必须使用专用螺杆。

  挤出机螺杆是在高温、强腐蚀、强磨损、大扭矩的条件下工作。螺杆表面和机筒内壁表面常常受到不同程度的磨损和腐蚀。螺杆、机筒磨损通常归咎为设计和制造不当,

即(1)公差不适当;

  (2)螺杆内应力的释放而造成的弯曲;

  (3)螺杆机筒装配后不对中:

  (4)传动机构装配松弛。

  此外,在挤出过程中,物料对螺杆、机筒磨损和腐蚀也是很重要的。例如,PVC材料过热易降解,放出腐蚀性气体;玻璃纤维增强尼龙,除了有严重的磨损之外,还有强烈的化学腐蚀。这是因为玻璃纤维粘附有作为处理剂的有机硅,当加工温度超过一定温度时,邮寄硅分解,引起螺杆机筒表面的腐蚀。由此,螺杆和机筒之间隙增加,其漏流量提高,生产率降低。当δ/hs=15%时,而QL/QP=37%,螺杆就报费了。(δ~间隙,hs~均化段螺槽深度,QL~漏流量,QP~逆流量)。

二. 选用适当措施降低螺杆磨损和腐蚀

  在塑料加工工业中,选用合理地装配结构和部件的加工精度;正确地设计螺杆结构形状以及采用新型材料和螺扦表面的处理是降低螺杆表面磨损,腐蚀,提高生产率的有效措施。

 (1)合理地选用装配结梅和零部件的加工精度。

 精细地加工螺杆机筒等零部件,提高它们的精度,减少积累误差;采用合理的连接方式,把它们装配在一起。二者之同的间隙即不能太大,又不能太小,保持适当,防止研磨或降低生产率。我国螺秆与机筒之间隙值(毫米)推存如下表。

 (2)正确地设计螺杆螺纹的结构形状。

 合理地设计螺纹的结构形状是降低磨损的有效方法之一。雷利阶梯型螺顶螺纹是在分析发生磨损原因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是两种比较合适的螺纹结梅。 雷利阶梯型支承面的螺纹构型是两个平行段,这两段的压力梯度是恒定的,压力分布呈三角型的,最大压力是在阶梯处。这种螺纹结构改进了螺纹的载料能力,并保证在间隙之间存有一层熔膜。例如,在直径为150mm的螺杆上,当螺顶宽度为20mill,螺纹间隙(h。)为0.15mm时,最佳螺纹参数范围为h1/h0=1.8及B1/B。=2.5。如果聚合物的幂定律常数η=25KNSm/m2和n=0.25,螺秆转速为l00转/分时,每偏心0.01mm,作用在螺杆的一个螺距上的还原力将为3.9KN。

     在锥型螺顶结构螺杆处,熔科沿切线方向流动。螺纹的刮料动作不会破坏熔科膜。例如,对于螺纹宽度为20ram和间隙为0.15mm螺杆来说,最佳的螺顶构型是h/h0=2.2和B/B。=5。当螺汗转速为100转/分时,在偏心为0.0lmm时,作用在每个螺距上的还原力为3.8KN。

( a )锥型螺顶及压力分布

( b )锥型螺顶螺纹的螺杆

(3)螺杆表面进行合理地处理

 选用表面硬度高,抗腐蚀能力强的螺杆和机筒是减轻磨损、腐蚀,提高生产率 ,增长使用寿命的重要途径。因此要选用比较好 的钢材来制造或螺杆表面进行处理。例如合金钢,经氮化处理后,综合性能较好,故使用较广泛。 除了对螺汗进行镀铬或氮化处理外,还可以在螺杆表面进行喷涂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