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V17修改程序时报严重错误

楼主(2017-06-07):
某工程项目:

AB 1756-L62 CPU 硬件版本:17.2

配MVI56-MCM模块读仪表参数 Modbus-RTU协议

软件:RSLogix5000 V17.01

现场运行正常;

现在因为增加几块仪表,需要修改AOI56MCM的配置数据,进入MCM->MCM.CONFIG->MCM.CONFIG.Prot2MasterCmd增加指令,点确定保存时报严重错误,(在线修改程序或者离线修改程序都报错),请问什么原因?要怎么处理?谢谢!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你的信息量太少了吧,你把MCM里设置的部分也截图上来啊,看看配置部分的参数和设置是否正确。这样别人才好对症下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