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AZPT系列齿轮泵

楼主(2017-06-07):
  力士乐AZPT系列齿轮泵特性:

  – 公称压力 250 bar

  – 采用滑动轴承,适合重负荷应用

  – 传动轴符合 ISO 或 SAE 要求

  – 可以实现多台泵的组合

  – 管路油口:采用连接法兰或内螺纹

  – 通过降低噪音和系统中的激振环节,实现了最优的压力脉动

  – 确保一贯的高质量

  – 由于传动轴和泵壳得到了强化,因而显著延长了泵的使用寿命力士乐AZPT系列齿轮泵概述:

  外啮合设备的重要任务,是将机械能(转矩和转速)转变成液压能(流量和压力);而外啮合齿轮马达则正好相反。这些设备必须具有较高的效率,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热量。这种高效率,是通过精密生产工艺和压力敏感型间隙密封而实现的。而且,在这款低噪音的静音泵之中,这种双齿面原理有助于降低流量脉动,最多可降低75%。

  力士乐AZPT系列齿轮泵结构:

  这款外啮合齿轮泵,主要由支撑在轴承衬套或轴承(取决于不同的系列)上的一对齿轮、以及配备前盖和后盖的泵壳组成。传动轴从泵的前盖向外伸出,并通过轴密封圈加以密封。轴承上的这些支承力,则由专用的轴承衬套所吸收;由于滑动轴承具有足够的弹性力,因而形成了面接触、而不是线接触的方式。由于这样,因而还确保了泵的出色耐磨性——尤其是在低速运行时。这对齿轮分别有12个齿,从而可保持齿轮泵产生最低限度的流量脉动和噪音。内部密封是通过补偿力实现的,这些力与输出压力成正比。利用这种补偿方式,就能确保实现最优的效率。这些轴承为间隙(也即介于输送高压油液的轮齿之间)的末端提供密封功能。通过对轴承衬套的后部输入工作压力,就可以控制介于轮齿与轴承之间的密封区域。这些专用密封件,构成了这一区域的边界。对于轮齿顶部的这些径向间隙,则通过将齿轮推向泵壳的内部作用力而实现密封。

  力士乐AZPT系列组合齿轮泵

  这种齿轮泵非常适合多泵组合的布置方式,一级泵的传动轴延伸到二级泵、甚至三级泵;联轴器安装在每一对液压泵之间。

  多数情况下,每一台泵与相邻泵都相互隔离,也即各自使用独立的吸油口。作为一种选项,还可以采用一个公用的吸油口。

  提醒:基本上采用单级泵的规格,只是有以下这些限制:

  最大转速:应当由所使用液压泵中的最高额定转速来确定。

  压力:这些限制源于传动轴的强度、以及直接传动和驱动器等因素。相关的数据请参见标有尺寸的图纸。标准型直接传动期间的压力限制对于 N 系列和T 系列的齿轮泵,二级泵送驱动器可传输的最大负载为 M最大 = 95 Nm,也即对二级泵和更多级液压泵有着压力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