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C60T通过FPX-COM1插件与其他公司的相机进行通信,接收到的数据是乱码,如何解决?

楼主(2017-06-07):
数据乱码有以下几种可能:
1)通信格式等设置不一致
2)接收到的数据被破坏
3)收发时序控制不正确
应检查:
1)通信两端端口接线、波特率、传输位、奇偶校验等一致性。
2)设置接收缓冲区起始地址DT□□□□□(应避免与程序中其他部分使用的区域冲突),区域大小设置充足。
3)程序处理的准确性。在本例中,还应确认通信所使用的通信协议。接收到的数据被自动存储到上述2)中设置的接收缓冲区中,根据协议的格式要求从中读取数据并经行对应的转换处理。每次数据接收完成后,应清除接收缓冲区,准备接收下一组数据。此时,利用F159指令,发送0个字节即可。[F159 MTRN, DT100, K0, K1].(接收过程不需要指令,由PLC自动完成)。
如果上述某个项不正确,都可能导致PLC无法接收数据或乱码,尤其注意波特率。另外,必要时可以使用COM1插件上的RS/CS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