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的变址如何做

楼主(2017-06-07):
在三菱PLC中,变址V0=K5,执行D20V0时,对软元件编号为D25(D20+5)的执行指令。
此外,还可以修饰常数,指定K30V0时,被执行指令的是作为10进制的数值K35(30+5)。

请问SMART 200中如何实现?

网友A:
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