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04变频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07):
公司新一台变频器ACS800-04,今天调试DP通讯时变频器的状态字为1230,变频器无法正常启动,plc读取的状态ready to switch on和ready to operate状态为0;经过与ACS800变频器进行比较,变频器的状态字为1233,请问各位大虾,是否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的问题,具体需要设置50组---53组的参数,还是需要检查其他的参数吗?变频器手动启动没有问题.

楼主:
大神们,有没有可以提点建议呀

网友A:
如果使用DP通讯,请看下通讯的状态框图。FPBA说明书的84页

楼主:
我已经对照过FPBA说明书,并没有什么问题,目前还是无法解决,需要主电源送电后变频器状态才正确。

网友B:
西门子 硬件配置 那边要进行匹配。ACS355比较熟。

网友(2018-03-13):
具体能举例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C:
西门子 硬件配置 那边要进行匹配。ACS355比较熟

网友D:
你用的是800-04还是880-04?你可以说一下你设置的参数,以及怎么发出的控制字的顺序,如476,477,47F,4F6等等。或者根据框图看看状态字的哪一位没有满足条件

网友:
各位,谢谢支持,问题已经解决了,在PLC程序中与变频器通讯的FC修改了就OK了

网友E(2018-05-01):
改硬线控制

网友F(2018-06-21):
认真看看说明书和手册啊。

网友G(2019-01-03):
这个必须回复,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