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与smart200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7-06-07):
MCGS通用版与smart200以太网通讯怎么设置 在 PLC列表里没有SMART200系列的PLC 求大神

楼主:
在线等 希望有大神给回复

网友A:
你的MCGS软件版本有点老了,去官网下载最新的软件,里边有smart200PLC。

网友B(2017-08-04):
mcgs通用版里没有SMART200驱动呀!嵌入版的驱动不能用在通用版吧?

网友C:
可以的,直接复制过去即可。

网友B:
谢谢!试一下。。。请教下,通用版已停止开发,以后出现的新硬件,嵌入版的驱动都可以用在通用版吗?

小学生,

网友(2017-09-12):
嵌入版和通用版有些地方不一样

网友D(2018-02-23):
学习了,以前干过类似的

网友E:
这个案例很实用,我是来挣积分的

网友F:
请问谁有MCGS和单片机通信的教程啊

网友G(2018-08-21):
能加一下Q吗.我21002842,MCGS通用版使用以太网与200smartPLC连接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直接复制过去即可。

网友H(2021-06-13):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直接复制过去即可。

直接复制smart200的文件再安装软件是吗?我怎么复制过去,安装之后还是没有出现呢?

网友I:
直接把通用版Drivers文件夹里面的SMART200复制到,嵌入版Drivers驱动文件夹的西门子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J(2022-10-17):
兄弟,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想知道你最后怎么处理的?18035859@qq.com

网友K:
可以用smart 200 的pc access组件实现,MCGS的设备驱动用OPC设备

网友K(2022-11-25):
可用OPC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