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老师傅讲下转动惯量比的问题

楼主(2017-06-08):
转动惯量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调试的时候该怎样设置,根据什么设置,它跟位置环增益和速度环增益有什么关系。

网友A:
简单点说,就是代表载荷的轻重程度,

sigmawin+能自动测定惯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说,就是代表载荷的轻重程度,sigmawin+能...

好的,谢谢。

网友A:
安川技术中心有免费的技术培训,欢饮随时参加

网友B:
安川伺服电机有自带调试软件,可以自己推转动惯量

网友A:
自动测定时,若机械装置的精度很差的话,有可能测试的数据不准,此时只能估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