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和固态的区别

楼主(2017-06-08):
交流接触器和固态继电器铭牌标注的功率是不是都能达到,比如我们负载是3KW,那么是不是选择15A的固态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就可以用

网友A:
一查型号参数,负载与电压、电流有关。

楼主:
听行家说交流接触器和固态继电器是打折的,就是说铭牌标注是10A,其实承担功率只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是不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