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S7-200SMART运动控制向导的问题

楼主(2017-06-08):
新手求教:

SMART200 PLC控制松下100W伺服电机

向导中组态为: 工程单位   旋转一次为10000脉冲,单位mm,丝杆导程为一圈10.0mm,这样最大速度就为100.0mm/s。伺服参数Pr.008里面使用的也是旋转一次10000脉冲。现在速度还是慢了些,要再加快速度该如何做而又不影响实际运行的距离。

  (是改变脉冲的频率吗?可是向导里没有这项。)求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