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7062KX

楼主(2017-06-08):
请教个问题,我用昆仑通态触摸屏读写变频器参数,我写了十几个参数组,发现下载后触摸屏输入框显示为零读取不到数值但是可以写入,当参数组删到只有六组的时候数值就显示正常了,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采用的mobus-rtu 通讯?

网友A:
如采用的是MODBUS-RTU通讯,直接监控485通讯数据,很可能是变频器支持一次读取的数据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的mobus-rtu 通讯?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采用的是MODBUS-RTU通讯,直接监控485通讯...

但是我用威纶通或者信捷的又能正常读写不管我写多少个,都能读得到

网友B:
1、将驱动的分块采集方式由按最大地址分块改为按连续地址分块试下;

2、检查后面的地址是不是数据类型或者通道地址有误,读写方式全部设为读写,除1区、3区或输入点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