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串口损坏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7-06-08):
① 检查电缆,PLC 的 RS232 串口内置有外供 5V 电源,接线不正确可能产生短路;
② 检查 CPU 接地,是否与大功率的设备如变频器共地等情况,PLC 的 RS232 端口外壳是与 CPU 的地线是同一电 位的,冲击可能通过地线引入;
③ 检查串口电缆布线,在布线过程中是否与动力线布线过近;
④ 检查所连接的设备本身以及其接地等处理情况;
⑤ 经常带电插拔通信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