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PROFIBUS通讯西门子PLC

楼主(2017-06-08):
如上图西门子400PLC与ABB ACS510-01变频器通过PROFIBUS通讯 变频器在远程控制情况下频率设定30HZ,频率反馈始终为25HZ,电流,转速均未变动.相当于PLC给变频器信号了 但是变频器却没给PLC反馈。PLC上看到的频率,转速,电流均为变频器显示面板频率,转速,电流显示值。

有点搞不懂  ABB变频器接触不 多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自己觉得应该是变频器上设置问题,可又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错误。请各位大侠指导下。

网友A:
看看变频器最高和最低频率是不是多少,要对应起来

网友B:
是不是反馈状态字的地址不对?ACS355 ProfiNET 通讯。

网友(2017-12-13):
是不是控制方式没有设置?

网友:
控制字是否送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