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忙看下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7-06-09):
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看不懂帮忙解读下

网友A:
20000加30000等于50000,超过了16位整数的上限32767,

取后16位的值,10进制就是-15536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0000加30000等于50000,超过了16位整数...

 16进制表示是C3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0加30000等于50000,超过了16位整数...

什么叫作后16位,后16位怎么算的。

网友A:
安川运动控制器使用的寄存器基本是16位二进制的寄存器,当数据范围不够用时,可以用两个16位的寄存器作为长整数使用,这样就有了上16位和下16位或则叫前16位后16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川运动控制器使用的寄存器基本是16位二进制的寄存器,...

大神  好专业

网友A:
谢谢大家选用安川产品,

欢迎随时来安川技术中心参观指导,也可参加免费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