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3i双冗余为什么两个PLC读到的数据不一致

楼主(2017-06-09):
RX3i双冗余,硬件配置CPU为IC695CMU310、以太网模块IC695ETM001、总线模块IC695BEM331,模块指示灯无异常,现连接程序发现两套PLC读取的数据不一致,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阿范德萨大厦安抚阿萨十大阿萨

网友A:
广东佛山官方说的撒的发生的

网友B(2017-07-11):
我觉得可能是硬件配置时的地址是会有一个有偏置,可以参考GE提供的RX3I的冗余例程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