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网线连接程序下载上传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6-09):
我用网线连接的plc,在联机选择下载时提示“无法下载到controller,controller受到保护”,这个是我操作不对,还是文件被加密了?有没有哪个大神指点下,红包相赠!

楼主:
cpu 型号是1769-L32E版本19.011,我用的软件是V21的,不知道和版本有没有关系,装了个V19的版本通讯连不上

网友A:
AB的确实挺难弄的,软件版本很多

楼主:
来个大神呗,帖子不知不觉就沉了。。。。

网友B:
通讯连不上?那你怎么下?

网友C:
关于这问题有两点:

一;Rslinks 搜索到了PLC---确保通信正确

二;加密分两种 --

1为源程序加密,这种情况是必须有源程序才能上载。下载 不受 影响。。。

2为cpu锁,用RSlogix5000-tool-lock cpu 查找到输入密码解锁后,就可以操作了

看看你自己的请情况

网友D:
首先检查下,是不是软件版本问题,然后检查网络设置,如果都OK,检查通讯电缆,关机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问题有两点:一;Rslinks 搜索到了PLC-...

 朋友,我用网线连接的PLC,可以确认通讯是正常的,就是不懂网线端口可以下载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连不上?那你怎么下?

 我用的网线和PLC连接的,可以查看到PLC的各个模块,通讯应该是没问题,就是不懂网线通讯可不可以下载程序。我点击下载时就弹出图片上对话框,不知道是加密了还是版本问题,或者是我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E:
先用LINKS扫一下被?   能扫到再找别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关于这问题有两点:一;Rsli...

 当然可以下载和上载,我都是用无线的。

主要  还是程序 保护

网友F(2017-07-16):
解决了吗???????????

网友G(2017-08-21):
版本不对,是无法进行程序下载的

网友H:
找到合适答案没,可以分享学习一下么?

网友I:
你这个软件界面怎么来的怎么是中文的,我下载了一个30.0版本说是中文版结果安装上去是英文的,怎么调整成中文的

网友J(2017-09-26):
AB的PLC是比较麻烦的。

1,先刷机硬件版本和软件版本一致,

2,在RSLINX里面先找到相对应的PLC

3,网线确定没有问题

4,如果你电脑是 双网卡,网卡选择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