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变频器的日常巡视与维护保养

楼主(2017-06-09):
变频器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变频器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

工厂的变频器因为长期高频率使用,必须得做到一定的巡视、维护和保养。下面我们就巡视内容和维护保养方法简单谈一下:

变频器的日常巡视

耳听、目测、触感和气味等。一般巡视内容有:

(1)周围环境、温度、湿度是否符合要求。

(2)变频器的进风口和出风口有无积尘,是否被积尘堵死。

(3)变频器的噪声、振动、气味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

(4)变频器运行参数及面板显示是否正常。

低压小型变频器的维护和保养

低压小型变频器指工作在低压电网380V(220V)上的小功率变频器。多以垂直壁挂形式安装在控制柜中,其定期维护和保养主要包括:

(1)定期检查除尘

(2)定期检查电路的主要参数,如: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电压是否正常。

(3)定期检查变频器的外围电路和设施,如检查制动电阻、接触器是否正常,导线连接是否松动。

(4)根据维护信息判断元器件的寿命,如电解电容和风扇等,当使用时间超过寿命时应及时更换。

高压柜式变频器的定期维护与保养

高压变频器指工作电压在6kV以上的变频器。一般均为柜式,其定期维护与保养除了参照以上低压变频器的维护与保养条款之外,还有以下内容:

(1)母线排的定期维护:有无变形、松动和绝缘损坏问题。

(2)对主电路整流、逆变部分定期检查,如用万用表对功率半导体器件进行定期测量。

(3)对接线排的检查,如端子排有无老化、松脱,线皮有无破损。

(4)如有条件可对滤波后的直流波形、逆变输出波形及输入电源谐波成分进行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