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如何更好的选型

楼主(2017-06-10):
2017-06-10

 涡街流量计在现代工业生产中,有着十分广泛的运用场合,那如何选择一台合适的涡街流量计,以下详细介绍。

   1.一般情况下,推荐采用法兰卡装式流量计。它比法兰连接式流量计结构更紧凑,价格也比较低。

   2. 标准材质1Cr18Ni9Ti可应用于绝大多数常规介质,包括一些腐蚀性介质和饱和蒸汽,过热蒸汽。非特殊高腐蚀介质不必采用特殊材料,因后者价格昂贵,加工期也长。

   3. 在爆炸危险现场,应采用防爆型流量计。由于隔爆型仪表不准用于0类危险场所,同时隔爆型仪表不允许在现场带点打开外壳进行电路调整,所以,强烈建议用户尽量采用本安型防爆涡街流量计。只用在特殊情况下才考虑选用隔爆型流量计。

   4. 要慎重选用DIN/ANSI标准的流量计。DIN/ANSI仪表的实际口径与GB国际管道内径不一致,当被测管道是GB国际管道时,如果采用按DIN/ANSI标准制造的流量计,将会遇到安装和使用上的问题。只有管道是DIN/ANSI管道的情况下,才选用DIN/ANSI标准的流量计。

    流量传感器输出的脉冲信号直接与漩涡分离频率相对应,具有最高的累计精度。脉冲信号传输效果较好,同时价格比流量变送器低廉。流量变送器是模拟信号输出,满量程精度,累计精度差,不适于总量计量用途。

网友A:
涡街流量计的选型还要看应用场合,如果主要功能是计量,就如要求读取瞬时和累计流量,采用通讯的方式,通过脉冲累计的方式是不合适的。

网友B:
用于贸易结算具有良好防盗性能,建议不采用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