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PKS报警事件信息

楼主(2017-06-10):
/ASSETS/TPS_21/LSV262412017-01-09 12:00:07.302 AM14100400OFFNORMOFFNORM192No1601-01-01 08:00:00.000 AM01890AckComment=Areas={/Assets/TPS_21}Field time=Value=OFFNORMComment=Condition=OFFNORMAction=OKUnits=Link 1=Link 2=Link 3=Limit=Source entity name=LSV26241Location tag name=TPS_21Location full name=/Assets/TPS_21SourceTagName=LSV26241IOLim EE=Received Delay=Block=Criticality=CriticalityIndex=Suppression Group=Public Name=AUX UNIT=--TS Reliable=Alarm Help=Email Address=Section ID=Length=Roll ID=Recipe=OPCSTATEENABLED=falseACTIVE=falseACKED=falseOPCCHANGEDACTIVE_STATE=trueACK_STATE=falseENABLE_STATE=trueQUALITY=trueSEVERITY=trueSUBCONDITION=trueMESSAGE=falseATTRIBUTE=true

从DCS OPC接口导出得报警事件数据,各字段都代表什么信息?

网友A:
你是需要这个做什么?

tagname是位号

其他的按照字面去推断也可以知道。

该不会你一个都不知道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需要这个做什么?tagname是位号  其他的按照...

主要是做报警管理;

ENABLED=false ACTIVE=false ACKED=false OPCCHANGED ACTIVE_STATE=true ACK_STATE=false,主要是这几个字段不太清楚,一条信息为什么会有两个标示确认和活动的状态字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