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带圆弧插补问题

楼主(2017-06-10):
 1、现在的PLC运动模块都是只有两轴插补,有没有三轴做插补的PLC模块?

 2、用PLC代替三轴点胶机控制器,如X、Y轴做直线插补,Z轴做跟踪随动,不知道可不可以走出弧度。

网友A(2017-07-25):
一个长方框表示线圈;一组触点符号表示触点组合。当触点不多电路比较简单时,往往把触点组直接画在线圈框的一侧,这种画法叫集中表示法。

网友B(2017-08-25):
运动模块还没用过,XD系列的plc会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