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好的安装玻璃转子流量计

楼主(2017-06-10):
为了能让转子流量计正常工作且能达到一定的测量精度,在安装流量计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转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在无振动的管道上。流体自下而上流过流量计,且垂直度优于2°。

 2、为了方便检修和更换流量计、清洗测量管道,安装在工艺管线上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应加装旁路管道和旁路阀;

3、转子流量计入口处应有5倍管径以上长度的直管段,出口应有250mm直管段;

4、如果介质中含有铁磁性物质,应安装磁过滤器;如果介质中含有固体杂质,应考虑在阀门和直管段之间加装过滤器;

5、当用于气体测量时,应保证管道压力不小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以使浮子稳定工作;

7、测量气体时,如果气体在流量计的出口直接排放大气,则应在仪表的出口安装阀门,否则将会在浮子处产生气压降而引起数据失真。

6、为了避免由于管道引起的流量计变形,工艺管线的法兰必须与流量计的法兰同轴并且相互平行,管道支撑以避免管道振动和减小流量计的轴向负荷,测量系统中控制阀应安装在流量计的下游:

8、安装PTFE衬里的仪表时,法兰螺母不要随意不对称拧得过紧,以免引起PTEF衬里变形;

9、带有液晶显示的仪表,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显示器,以免降低液晶使用寿命;带有锂电池供电的仪表,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高温环境(≥65℃)以免降低锂电池的容量和寿命。

网友A:
一直以来玻璃管流量计的读数问题我搞不明白,是直读呢?还是要经过一定的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