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LJ61CL12-CM远程I/O站的输入输出异常

楼主(2017-06-10):
LJ61CL12-CM远程I/O站的输入/出异常
1、无法从远程I/O站读取输入数据
  确认以下项目:
 1)、主站不能识别相应的远程I/O站
   对通讯电缆重新正确配线,确认短路、逆连接、断线、压接状态、终端电阻、电缆总距离、支线距离(支线总长度、最长支线长度)和外围环境(噪声等)。
 2)、相应远程I/O站的输入LED不亮灯
   对远程I/O站和外部设备间正确配线。
 3)、指定了不正确的远程输入地址
 4)、站号重复
   更正重复的站号。
   更改了远程站的站号设置时,应重新投入整个系统的电源。

2、无法从远程I/O 站输出数据
  确认以下项目:
 1)、主站不能识别相应的远程I/O站
   对通讯电缆重新正确配线,确认短路、逆连接、断线、压接状态、终端电阻、电缆总距离、支线距离(支线总长度、最长支线长度)和外围环境(噪声等)。
 2)、相应远程I/O 站的输出LED不亮灯
   指定正确的地址。
 3)、远程I/O 站和外部设备间配线不正确
   进行正确配线。

 在采取上述方法后如果仍然不能从远程I/O站读取输入输出数据,可能是硬件故障。

LJ61CL12-CM异常,LJ61CL12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