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丹佛斯FC36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7-06-10):
丹佛斯变频器启动运行正常,停止时出现AL09报警时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P2-35号叁数设置1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35号叁数设置10000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35号叁数设置10000

可是参数设置没有2-35啊。

网友B:
可以适当延长一下减速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适当延长一下减速时间试试

谢谢老师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