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的设备图像通信信号总是闪烁,通信闪烁不稳原因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7-06-10):
上位机的设备图像通信信号总是闪烁,通信闪烁不稳原因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不知楼主是用的什么通讯方式,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通讯线的问题,检查一下你的通讯线及接头,我曾经遇到过DP通讯,DP接头质量问题出现通讯时有时无。

楼主(2017-10-31):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是用的什么通讯方式,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通讯线的...

谢谢您!是通讯干扰的问题。单独做的仪表接地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