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用485连接智能仪表进行数据采集,地址不连续如何进行资料取样?

楼主(2017-06-10):
威纶通用485连接智能仪表进行数据采集,地址不连续如何进行资料取样?

楼主:
求大师,指点,难道没人这样做过?都要上PLC的

网友A:
一个标签读取一个地址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标签读取一个地址就ok啦

不是很明白,详细点可以吗?是有多少个设备就做多少个取样?

网友B:
曾经也遇到这种情况,要显示两个变量的曲线竟然要地址连续,对于这点,威纶通做的真是太奇葩了。真心想喷死他们。不过你可以试试使用宏指令把数据读出来到HMI连续的地址上。

网友C:
RS485 modbus 通信,地址需要连续的,以太网 modbus通信 ,地址不需要连续,建议 用 以太网modbus.

网友D:
每次通讯都取1个地址,然后在屏里通过宏指令 把读取的地址放到相邻的地址里供资料取样使用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个标签读取一个地址就ok啦

网友F:
宏指令, 屏是主站,modbus周期性读就行了呗。

用个好一些的屏,有数据存储导出功能的

别用TK6070IP,那个没有这个功能

或者 用个DTU,工业路由之类的东西,手动配置一下,直接读到服务器上,然后再导出

网友G(2017-07-11):
试试先用资料传输功能将仪表参数存到触摸屏的一组连续变量中,然后再用资料取样功能取出触摸屏中的连续变量。

网友H:
所以要灵活应用嘛,人是活的

楼主(2017-08-21):
引用 网友G:
试试先用资料传输功能将仪表参数存到触摸屏的一组连续变量...

网友I:
没有用PLC来做的吗?屏做的倒是看到过!

网友J(2018-01-16):
采用轮询的方式,每次读取你所需要的字

网友:
手机上传单次不超过20张,每张图片大小不超过20M,总大小不超过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