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无线传输-海为PLC

楼主(2017-06-11):
近距离无线传输-海为PLC,设备与控制PLC控制箱,需要通过无线连接;

各位帮我看看有什么好方法,距离3米左右

网友A:
两台主机之间通过无线zigbee模块,H01ZB模块进行无线通讯。

http://www.haiwell.com/extend/H01ZB-cn.html

网友B:
就三米干嘛还有无线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三米干嘛还有无线通讯?????????????

设备是旋转的,传感器太多了;上去电源用无线发射出来;

网友C:
两台PLC之间无线通讯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台PLC之间无线通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