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正定这样解释你是否认同?

楼主(2017-06-11):
PID算法在应用很普遍,P用来调整调节速度,I在积分很小时用于累计误差,消除小范围的误差,D主要判断变化趋势,及变化的斜率,解决大滞后系统的过调问题。调试主要平衡PI或PID数值,使调节速度跟的上的时候保证误差不大,减少超调量。

在误差很小的时候比例的作用减小,随着时间增加,累计误差增大,积分的作用占主导,开始向消除累计误差的方向调整,在滞后较大的系统中要增加D项,判断变化趋势,提前做出相应。调节PID就是调节三个参数的平衡。

采样时间为每次采样运算的时间,要求跟上过程变量变化的速度,变化快的系统,采样时间相对较小,变化慢的系统采样时间可适当放小。

死区有利于防止频繁动作,缩短执行器的寿命,但是死区会造成调节精度的下降,调节幅度的加大。依然是需要寻求平衡。

网友A:
如果不需要I,应将I指定为无限大

如果不需要D,应将D设为0

如果不需要P,应将P设为0

网友B:
pid应用很广泛,学起来也不费事

网友C:
PID调节时候基本上只用的到PI,D基本上用不上

网友D:
恩,说的很好,对我这种初学者有帮助~~

网友E:
呵呵很好,通俗易懂,学习下

楼主:
积分饱和是指积分作用下累计出差增大,造成比例和积分作用起不到作用,比如P+I+D=100,结果I自己就是100,这时候三个值相加值超过100,但是输出只能是100,就造成了饱和。

网友F:
D还可以消除扰动,在有扰动时不妨用用,有意想不到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