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一定要知道的绝招: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好坏

楼主(2017-06-11):
众所周知,变频器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变频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电子电路的设计过程中,工程师不可避免的需要万用表测量一些测量仪器。工程师都知道,万用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交流电压、直流电压。而变频器则是通过修改电机的工作电源频率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设备。本文将为你讲解,如何使用万用表来测量变频器的好坏。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人身安全,必须确保机器断电,并拆除变频器输入电源线R、S、T和输出线U、V、W后方可操作!首先把万用表打到“二级管”档,然后通过万用表的红色表笔和黑色表笔按以下步骤检测:

黑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P(+),红色表笔依次接触R、S、T,记录万用表上的显示值。然后再把红色表笔接触N(-),黑色表笔依次接触R、S、T,记录万用表的显示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二极管整流或软启电阻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整流模块或软启电阻损坏,现象:无显示。

红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P(+),黑色表笔依次接触U、V、W,记录万用表上的显示值。然后再把黑色表笔接触N(-),红色表笔依次接触U、V、W,记录万用表的显示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IGBT逆变模块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IGBT逆变模块损坏,现象:无输出或报故障。

用变频器现场拖动一台功率匹配的异步电机空载运行,调节频率f,由50Hz开始下降一直到最低频率。

在此过程用电流表检测电机空载电流,如果空载电流在频率下降过程中很平稳,能保持基本不变,那就是一台好变频器。

最低频率可以这样计算,(同步转速-额定转速)×极对数p÷60。例如,一台4极电机,额定转速是1470转,最低频率=(1500-1470)×2÷60=1Hz。

软启电阻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整流模块或软启电阻损坏,现象:无显示。

红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P(+),黑色表笔依次接触U、V、W,记录万用表上的显示值。然后再把黑色表笔接触N(-),红色表笔依次接触U、V、W,记录万用表的显示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IGBT逆变模块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IGBT逆变模块损坏,现象:无输出或报故障。

用变频器现场拖动一台功率匹配的异步电机空载运行,调节频率f,由50Hz开始下降一直到最低频率。

在此过程用电流表检测电机空载电流,如果空载电流在频率下降过程中很平稳,能保持基本不变,那就是一台好变频器。

最低频率可以这样计算,(同步转速-额定转速)×极对数p÷60。例如,一台4极电机,额定转速是1470转,最低频率=(1500-1470)×2÷60=1Hz。

交、直流固态继电器的判别:通常,在直流固态继电器外壳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旁,均标有“+”、“-”符号,并注有“Dc输入”、“DC输出”字样。而交流固态继电器只能在输入端上标出“+”、“-”符号,输出端无正、负之分。

输入端与输出端的判别:无标识的固态继电器,万用表R×10k档,通过分别测量各引脚的正、反向电阻值来判别输入端与输出端。当测出某两引脚的正向电阻较小、而反向电阻为无穷大时,这两只引脚即为输入端,其余两脚为输出端。而在阻值较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接的是正输入端,红表笔接的是负输入端。

若测得某两引脚的正、反向电阻均为0,则说明该固态继电器已击穿损坏。若测得固态继电器各引脚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固态继电器已开路损坏。

网友A:
直流母线负极用P+表示???

网友B:
了解一下!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学习一下冯

网友C:
变频器好坏,面板上一般都会直接报错(故障功能代码),对应手册就可以查出来了,修变频器还有点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了解一下!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学习一下冯

网友E:
不错,我们也要经常判断变频器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