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温线与加热线的问题

楼主(2017-06-12):
公司的加热装置,想通过一对航空插头焊上延长线,把加热控制器和加热装置连接上,这样既美观也方便拆装,但是市场上没有把感温线和加热线做在一起的复合线,如果用普通的四芯线担心感温线没办法做到冷端补偿,因为航空头的一端受加热温度影响较大,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还是分开吧,用两个插头,在一起抗干扰能力也差。

网友B:
如果加热器的温度不是很高,可以考虑选用DPT100等热电阻型传感器,这样就不存在冷端补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