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机从手动切换到自动还会继续运行吗

楼主(2017-06-12):
在化工场合中,现场操作柱转到“手动”后现场起动电机,然后转到“自动”,请问这时候电机还会继续运行吗?如果继续运行,是靠电气实现的还是靠DCS程序实现的。
如果继续运行,这时就可以回到控制室内远程监控电机,而中间没有间断(不需在DCS上再起动)。

网友A(2017-09-24):
现场操作柱转到“手动”后现场起动电机,然后转到“自动”,电机是停止的。手动状态是一般电气回路控制,自动状态启动信号是DCS给。

网友B:
主要是看你的控制逻辑是怎样的?以及手动信号是否进入DCS系统

网友C:
现场操作柱转到“手动”后现场起动电机,然后转到“自动”后电机是否还会继续运行,针对这个问题,首先,如果不切到自动位置,则电机毫无疑问是一直运行的,如果非要切到自动(当然这也很常见)则要视你“切”的那一瞬间,自控程序的输出状态(不论现场操作柱如何,自控一直是在输出的)是“运转”还是“停止”,如果此时自控输出为运转,则电机会无扰动继续工作,如果自控程序此时的输出为“停止”,那么毫不客气,电机要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