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查故障,你也能做到!

楼主(2017-06-12):
故障排查方法

排除法:通过工具逐一将可能性故障部位进行排查。

交叉验证法:直接更换可能故障部位的设备零件,判断出设备哪部分有故障。

设备通电后不运行

1、通电时断路器跳闸

       断开输入接线后,使用万用表电阻档直接测量变频器输入端,检查输入端之间是否有短路现象,如短路则为变频器故障,需要返厂维修。

       断路器故障,可以尝试更换输入断路器,如没有万用表,建议直接更换断路器验证。

2、通电时断路器不跳闸

      使用万用表检查输入端是否有标准的380V/220V,没有则重点检查输入端电源

      拆开机器上盖,观察控制板的电源指示灯是否亮,如果亮,则检查键盘连接线是否接紧或者损坏,如果现场有其它机器,可以交叉验证是否是连接线问题。

      如果输入电源正常,控制板电源指示灯不亮,则为变频器故障,需返厂维修;

启动控制器后,水泵不工作

1、机器运行,指示灯不亮

     检查参数F0.05=0启动方式是否与实际操作的面板启动一致;如参数无法排查,则建议恢复出厂设置(FD.01=1)重新调节。

2、机器运行指示灯亮

      运行指示灯闪烁,则为反馈压力P值已经达到设置压力P值了,如果实际管网压力表与机器反馈P值一致则为正常现象,机器处于休眠状态。如果压力表与机器反馈值不一致,则要核查传感器供电电压与传感器量程是否设置正确。

      运行指示灯常亮,运行频率达到50HZ,使用万用表交流档直接测量输出端是否有输出电压,如果控制器有标准的电压输出,则要重点检查水泵是否有故障,可以通过专业摇表测量水泵三相对的绝缘电阻是否正常。

      如果测试控制器没有输出电压,且确认水泵正常没问题,则为控制器故障,需要返厂维修。

设备压力反馈故障

1、E024传感器断线

     传感器反馈信号类型选择是否正确,常见为电压与电流两种规格。

     传感器损坏,没有信号反馈;可以将10V端子与信号反馈短接,确定故障源,如果短接没有反馈与报警,则为控制器信号反馈通道问题。如果短接机器报E028,则控制器正常,为传感器故障,作更换传感器处理。

2、 E027缺水报警

      检查反馈压力值,如果P值比报警压力值0.5bar还要小,则系统报警正常,要检查水泵是否已经作空气排空,或者水泵反转导致不能正常上水。

    如果出水口出水正常,为误报现象,可能为流量过大,导致反馈压力过低,可以将缺水报警值F4.01调小,也可以将缺水报警时间调长。

3、 E028高压报警(多为误报情况)

      管网没有压力,接上传感器后报警,如果接线端子没有问题,传感器参数设置没有问题,重点检查JP1跳帽是否在2-3脚,如果JP1跳帽误跳到1-2脚会出E028报警现象。

      管网压力还没达到目标压力,报高压故障,检查高压报警值是否设置过低,重新合理设置报警值。

设备运行过程中报E002/E004电流故障

1、变频器端原因

       检查控制器的加速时间(F0.18)是否过短,合理调大控制器的加速时间。

       检查控制器参数设置的电机参数的功率(F5.00)是否与标准一致,如果不一致,请联系技术售后人员处理。

      如果控制器使用在一拖多设备上,一定要开启自由停车功能,FC.22=1,出厂时为关闭状态,如果不开启,设备在加减泵切换时出现过流报警。

2、水泵负载端原因

        如果设备使用在大流量水泵现场或者深井水泵现场,控制器出现过流现象,则需要将控制器选大一档使用,因为此种应用现场,负载电流会比额定电流值要大,紧急使用时可以设置上限运行频率,控制最大电流。

      水泵在加速过程中报E002\E004故障,故障电流较大的情况下,重点检查水泵负载,可以通过专业摇表测量水泵三相对地绝缘电阻是否正常。

       故障处理排除法需要具备基础的电工专业知识,交叉验证法适用许可条件下,专业性不强的用户。如果真没法处理,记得直接联系厂家专业的技术人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