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C60T位置控制模式选择“数据表设置模式”,运行模式E、P、C、J点控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6-12):
E点控制:表示一定到最终点<End Point>。 执行1速的加减速控制的情况下,使用该方式。有时也称为梯形控制。
P点控制:表示经由通过点<Pass Point>进行控制。一连串的动作中,将目标速度设定为多段情况下,使用该方式。
C点控制:表示经由持续点<Continueance Point>进行控制。通过1次启动执行连续的E点控制的情况下,使用该方式。
J点控制:表示经由速度点<JOG Operation Point>进行控制。 执行J点控制后,在[J点位置控制开始接点]值ON之前,执行速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