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AB相波形请教

楼主(2017-06-12):
如图是使用的光栅尺接出A和B相得到的波形图。通道1是探头接A+(夹子接地),通道2是探头接B+(夹子接地)

光栅尺九针示意图:(2和7之间已接5V电源),定制的光栅尺Z脚是空的。

想问问:

①这个AB相输出和在网路上查阅的“在莫尔条纹移动的方向上放置四个光敏元件ABCD”有什么联系?如果没有联系,那么AB相输出是什么解释?

②另外光栅尺说明书提到AB相 输出会有90°的相位差,这是为什么,手推光栅尺读数头,示波器的波形幅值变化这是为什么?

谢谢你!

网友A:
您这个波形完全离谱了。建议一先看看示波器本身的设置,比如是不是直流。

ab相的输出,是与“在莫尔条纹移动的方向上放置四个光敏元件ABCD"有关联的,但是您示波器上的图形是堪布处什么关系的。

相位差是靠设计时调整abcd的间隔保证的,保证abcd是均匀间隔,而且四个间距的总长度等于摩尔条文的周期。

楼主:
谢谢!

我换了一台示波器试了一下,是下面这个波形。不知道怎么看这两个通道的相位差,想请教下。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波形完全离谱了。建议一先看看示波器本身的设置,比...

网友A:
这个波形也看不明白。图片分辨率不是很高,看不出示波器上的设置参数。您是不是找个会用示波器的人帮忙设置要示波器参数再看波形?比如支流耦合还是交流耦合、信号是*1还是*10,在屏幕上纵向每格对应几伏特、横向每格对应多长时间。更高级的示波器更复杂的相关参数要设置,比如纵向是不是电压,横向是不是时间。的。

象这样的波形,信号已经是通天彻地了,根本就看不出信号幅度是多少,是方波还是正弦波。而且,竖直方向上是不是信号幅度也不太有谱,一般光栅尺输出信号应该是不会低于0V的。